楼主(2015-04-08):
DC24V的 小直流电机,功率200W左右需要进行正反转控制,是用中间继电器还是接触器,接触器好像只有交流的,怎么选型?

网友A:
将近10安电流,还是用直流接触器好些.

网友B:
8A多,中继不行,用接触器,你要什么的线圈电压等级都有

网友C:
名字是交流接触器,其实是分直流控制和交流控制的,
普通中间继电器的话只能够承受5A的电流!

楼主:
现场是直流发电机发电所有只有24V直流电,要是选接触器也只能选24V的

网友D:
可以用下面这类继电器。

网友E:
中间继电器的触点一般只能通过5A的电流,如大于5A还是要用接触器。

网友F:
用220伏接触器也能用用24伏中间继电器就行

网友G:
还是用接触器的好,经用。

网友H:
搞个可控硅吧

网友I:
  HH64P或LY4N等差不多能满足要求.

网友J:
直流电机,要处理好触点的容量问题,直流电和交流电带载切换时的拉弧是不同的。最好用接触器,别用继电器,从可靠性角度说,接触器更不爱坏。

网友K:
使用接触器比较靠谱

网友L:
固态继电器是不错的选择。

楼主:
谁给推荐一款直流负载电机的接触器,好像常用的施耐德 ABB 都没有直流小型接触器

网友M:
我感觉用接触器好

网友N:
引用 网友L:
固态继电器是不错的选择。
同感 !

网友O:
现在是200/24=8.3A,中间继电器的触点只能通过5A的电流,肯定不能用了,触点转接型的通过的电流3A,就更不能用了。

网友P:
确实,电流将近10a,中间继电器不行,还是要满足电流要求的接触器吧

网友Q:
前边有个帖子说经常正反转会烧接触器,回帖中提出用变频器和接触器选型放大20A都是方案,你可以去去前边帖子看看。

网友C:
之前有用过正泰的DC24V交流接触器,180一个,用在高压场合,施耐德的太贵了,用不起!

网友R:
去汽配店买个30A到50A的汽车继电器就可以了 十几块钱 体积小 价格便宜

网友S:
有直流24V的交流接触器啊

网友T:
都可以用,你有什么方便就用什么,只要触点容量能满足就可以

网友U:
接触器好些.

网友V:
最好用接触器,用继电器是几对触点并一块只控制一根线。

网友W:
电流大的话用中继不太放心。

网友X:
引用 网友J:
直流电机,要处理好触点的容量问题,直流电和交流电带载切换时的拉弧是不同的。最好用接触器,别用继电器,从可靠性角度说,接触器更不爱坏。
版主才是行家!!!直流负载不容易灭弧,触点寿命短,不能用普通继电器或接触器,要想稳定用直流负载磁灭弧接触器。

网友Y(2019-01-30):
还是用10安以上接触器好一点如正泰编号CJX2/1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