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08):
一般地说,变频器的进线端安装电抗器可以起到降压的作用,如果选用4%的电抗率的产品,可以降压8V左右。
公司的电梯电压偏高,达410V,时常报过压,为此拟采用电抗器降低电压。
但同事的一句话提醒了我,他说:有电流存在,才能降压。
由于电梯装有配重平衡铁块,上、下运行的电流并不相等,如果是空载,上升时的电流几乎等于零,根本无须输入电能,配重平衡铁块也能拖动电机上升,相当于发电运行,此时根本不需任何动力,电流表指示等于零。

各位:当电梯被重力拖动运行时(电流=0),此时的电抗器还能降压吗?
本人认为:不能,因为仅有感抗,没有电流,即感抗与电流的乘积=0,也就是说没有压降。

网友A:
其它车间电压也会高吧,调下变压器不就可以了

网友B:
这个问题挺有意思的。进线电压高,其实也不算很高,410V还可以吧,应该在380V+10%以内吧?这样的话,变频器应该是允许的。可以把直流母线电压参数提高一点吗?进线电抗器不是解决压降问题的,是解决谐波抑制问题的。

网友C:
410V是偏高了,我们电梯上要求是正负7%。

楼主:
公司共有2台电梯,电梯变频器时常发生过流故障,经一段时间的跟踪,发现每次发生故障时,都是在节假日,节假日唯一与平时不同的是电压高。为此,安装了一台稳压器,另一台未装,根据运行情况,安装了稳压器的电梯再也未发生过流故障,而未装稳压器的电梯,仍然时常发生过流故障。

其实,当电压偏高时,一般地说,应该是报过压,但该变频器却报过流。
本人认为,可能是变频采用矢量控制模式,当初自学习时,变频学进的低电压,当遇到410V电压时,变频器过度的沥磁,导致无功电流过高而过流。

网友D: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今天工作可能太累了,感觉有点晖

网友B:
我觉得问题的关键还是直流母线电压控制问题,变频器有制动功能吗?比如说动力制动?或者是回馈制动?如果有,就不会出现报故障了。电梯加平衡块能调整吗?如果去掉一些平衡块的重量呢?

楼主:
如果去掉一些平衡块的重量呢?
或者对变频器重新进行自学习?
你说的问题,本人曾经专门咨询过特种设备管理部门,答复:可以,但必须是电梯的生产厂才有资格承担,这样一来,工程量太大,还要预先提交动工申请报告,费用至少需万元以上,还不如安装稳压器省事。

网友E:
对电源波动要求极高的设备,建议加装三相稳压电源。
以前我们的台资数控车床车间,就加装了几百KW的稳压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如果去掉一些平衡块的重量呢?
或者对变频器重新进行自学习?
你说的问题,本人曾经专门咨询过特种设备管理部门,答复:可以,但必须是电梯的生产厂才有资格承担,这样一来,工程量太大,还要预先提交动工申请报告,费用至少需万元以上,还不如安装稳压器省事。
这个是应当的,特种设备,不可能随便做改动的,事关生命安全啊。

网友G:
用电抗器来降压,还是挺新奇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挺有意思的。进线电压高,其实也不算很高,410V还可以吧,应该在380V+10%以内吧?这样的话,变频器应该是允许的。可以把直流母线电压参数提高一点吗?进线电抗器不是解决压降问题的,是解决谐波抑制问题的。
是的,电抗器主要是谐波处理作用

网友I:
觉得2楼 对电抗器作用的解释 不错;因此,采用电抗器难以达到预期效果。

网友J:
   变频器进线电抗器,是解决谐波抑制问题的,电抗器选择是有条件的,电抗器上的压降不得超过全压几个百分点。

网友K:
买一台自耦变压器,不就解决了吗

网友B:
还是用参数解决为好。或者用动力制动已知直流母线电压。

网友L:
综合考虑
看看满负荷的时候压降会到多少
如果还能到400的话还是跳变压器吧!

网友M:
降压还是靠电抗器的直流电阻,电感本身不能降压的。

网友N:
电抗器降压不明显吧

网友O:
这个说法跟用电容提高端电压的说法异曲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