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轴

楼主(2015-04-08):
化工企业腐蚀比较严重,电机轴露在外面的部分比较容易腐蚀断掉,能否把这种电机(三相异步)的轴都换成不锈钢的,不知道是否会对转速,功率或者其他的什么影响,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定制呗 只知道格兰富在腐蚀非常严重地方会用904L 不锈钢材质电机,其他公司不知道有没有,就算有也非常贵。

网友B:
这个价格自然是比较高的。

网友C:
选型很重要,可以选防腐型的

网友D:
不行吧?不锈钢的导磁率是不是就有问题了?为了防腐蚀,可以把电机表面做防腐蚀处理,比如,煮黑,镀锌等。

网友E:
搞成这样子的话,价格肯定会上去很多。

网友F:
特殊行业的设备需要特殊定制,要是贪便宜购买通用设备,那就是设计采购和安装调试失败。

网友G:
水泵也有用不锈钢的啊,叶轮也是的。

网友H:
那不太贵了

网友I:
是否有牵涉到转子的电磁问题?换成不锈钢的可以吗?版主的再处理工艺可能更实际些。

网友J:
不锈钢电机轴,可能对导磁有影响吧,可能现在还没有这技术

网友K:
咨询电机经销商或制造公司。

网友L:
不锈钢做转子有些问题,可以采用其他办法@

网友M:
电机轴的外露部分可以加工成不锈钢材质的,也不是很麻烦。

网友N:
理论上能换吧,一般导磁的部分是电机转子的矽钢片,不是轴。。。
一般来说,厂房都是线设计,化工厂的设计首先要考虑这点啊,设计的应该就是针对这种环境防腐的。然后买相应的电机。自己换轴有很多问题的

网友O:
我们客户物料是盐,不锈钢被腐蚀的也很厉害!

网友P:
问问电机生产厂家吧

网友Q:
电机轴表面做防腐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