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东西谁见过

楼主(2015-04-08):
上面的螺丝是干啥用的。 调灵敏度吗

网友A:
检测火焰的吗,

楼主:
对  有这方面资料吗

网友B:
针对性的定制和研发的设备,就像定制的电梯程控板一样,只有厂家才有资料。
这就是细分市场的产物。

网友C:
这器件还没见过,看图是装在电柜里的。应该是检测到电柜起火时报警或驱动控制继电器吧?

网友D:
我在锅炉上见过!
就是检测炉膛内是否在燃烧
检测不到燃烧让其停炉(光电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和你说的很像,还有更详细的信息吗

网友E:
以前见过在一套进口设备上的霍尼韦尔的火焰检测器,是用来检测液化气火焰的。

网友F:
    紫外线火焰检测.

网友G:
没见过说不好

网友H:
测试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I:
我也没见过呀

网友J:
好像还带控制器的,上面的螺丝好像是固定用的。那个橙色的好像是个按钮控制点火用的。用西门子的。一般用燃烧器上面。

网友K:
把螺丝松开,盖就下来了

网友L:
国产的话, 找厂家问问资料就好了, 不算特别特殊

网友M:
可见光火焰检测器采用光电二极管作为传感元件,其光谱响应范围在0.33~0.7?m之间。可见光火焰检测器由探头、机箱和冷却设备等部分组成。炉膛火焰中的可见光穿过探头端部的透镜,经由光导纤维到达探头小室,照到光电二极管上。
该光电二极管将可见光信号转换为电流信号,经由对数放大器转换为电压信号。对数放大器输出的电压信号再经过传输放大器转换成电流信号。然后通过屏蔽电缆传输至机箱。在机箱中,电流信号又被转换为电压信号。代表火焰的电压信号分别被送到频率检测线路、强度检测线路和故障检测线路。强度检测线路设有两个不同的限值,即上限值和下限值。当火焰强度超过上限值时,强度灯亮,表示着火;当强度低于下限值时,强度灯灭,表示灭火。

综合以上分析----调光谱的对吗

网友N:
回复 网友D:
确实在锅炉上有

网友O:
应该有针对性开发的,

楼主:
回复 网友M:
你知道的真多

网友P:
引用 网友K:
把螺丝松开,盖就下来了

不懂就别乱说。那是调整螺丝(微调),至于调节什么,要看过说明书才知道,除非你用过。

网友Q:
淘宝上多的很  紫外光敏管,我们这的沸腾炉上有,熄火报警。还有一种是电极式的,紫外的你查下R2868  C3704这些

楼主:
回复 网友P:
同意

网友R(2015-05-18):
现在都不用这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