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梯变频器

楼主(2015-04-08):
今天中午接到维保人员的电话,说有台扶梯变频器出现问题。

楼主:
到现场后,看了下情况,过电流。向维保人员了解了情况。果断让其断电重启。

网友A:
什么问题?

网友B:
哦,重启怎么样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重启怎么样?看第三张图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什么问题,同用户的使用环境有关。

网友C:
OU3:恒速中过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我说错了。你应该对的。

网友D:
这个就是个通用变频器吧,

网友E:
过电流的原因呢?

网友F:
这不是电梯专用变频器吧,感觉是电梯外围负责节能的变频器,很少用的那种,不知道是不是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的,不是专用的。扶梯节能。

网友C:
扶梯节能改造,很早就有了;没有人的时候低速行驶;入口装有光电开关,感应到人时切换成正常的速度;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恒速中过电压,是电压过高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就是你说的这样子的。

网友C:
恒速中过流,应当在报警时先测一下电源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谢谢,就是问过之后才判断是用户电源的问题。

网友G:
一般都是看完代码后先重启下再看有何反应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先分析下可能产生此故障的原因,再重启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