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08):
一台海利普NV系列上电显示Er8.4,查故障代码为通讯故障,维修不知从何入手,请诸位大师指点,谢谢!

网友A:
可能主板坏了

网友B:
排线 和主板检测下!

网友C:
修过安川的通信故障,是芯片232坏掉,就是在主板和面板之间的通信芯片,你看一下可不可以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