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6.53通讯

楼主(2015-04-08):
组态王6.53和苍南流量计怎样通讯?我按照说明设置好后通讯不上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谢谢了!

网友A:
modbus之类的试试

网友B:
楼主先用调试助手软件试试。

网友C:
先检查通讯线路,再搞清楚使用什么协议,仪表modbus居多,可以先在上位机那里用测试软件试验,modscan之类的。调试通讯要多试验,干几次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