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老师指导

楼主(2015-04-08):
射出机台 移座使用台达变频器VFD230v 有一台 FWD ACM有22V电压 STOP闪烁 RUN常亮  一台无电压 stop常亮 面板都有显示20.96 求教这属于什么问题

网友A:
确定是ACM?不是DCM?STOP常亮,变频器没工作吧,你看那面板显示的是设定频率还是是运行频率

网友B:
问题描述的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