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开关的互换性

楼主(2015-04-09):
单位的转塔冲床的一个接近开关撞坏了,买了一个相似的换上(远电压是10-30v,现在是10-36v,都是pnp常闭的),为什么换上后干了一个活儿,就频频报警?
这玩意的互换性就这么差吗??

网友A:
这个不会是啊,只是接近开关而已,不至于,除非买的接近开关质量较次。

网友B:
    估计质量问题,以前遇到过一个接近开关负荷能力只有5毫安的.

网友C:
估计也是质量问题吧。

网友D:
感应距离不一定是一样的,这个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E:
1,确认电压,极型一样,可替换
2,参数有没确定是否一样
3,产品质量

网友F:
最好查好原来的参数买类似的产品

网友G:
还要看感应距离和输出电流。

网友H:
质量问题

网友I:
应该是质量问题。前一阶段,我们做了一个非标试验平台,调试接近开关距离时,从远到近接近开关指示灯亮,可没有输出。换过多只,有的一直输出5V左右、有的无输出。最后重新购买另一品牌的接近开关,问题才解决。

网友J:
可能买的和原来的其它参数不一样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只是电压范围不太一样。
质量应该还可以,我们用过这个牌子的其他接近开关,国产的。
某欧

网友K:
这个可能还是有别的原因吧,互换没问题的。

网友L:
“频频报警”是说此接近开关状态不稳定,时好时坏吗?

网友M:
互换性,是不需要做工作,直接互换使用。你这个有问题,还是要找一找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不一定是互换性不好,也许电路里存在某种问题,否则,原先那个为什么好端端的就坏了呢?

网友N:
接近开关这玩意,我们经常用。
有两种可能:
1、不同品牌不同型号,参数不同,感应距离不同,开关灵敏度不同(响应时间),当然也可能调整不当。
2、不同品牌质量,价格相差甚大,我就曾经买过巴鲁夫的300多RMB/个,和市场随便买的不足10元的接近开关,一抓一大把,人家甚至都不问你要什么牌子,只问你要什么价格的,5元?10元?15元?

网友O:
质量不过关

网友P:
接近开关种类很多,参数除了上面提到的外,还有一项叫扇出能力,这个参数往往不被重视。有一次去冷饮厂改造生产线(生产雪糕机器),有个电路要用二个接近开关串联,电压范围一样的二个接近开关A和B,结果AB串起来不工作,正要重买新的接近开关,抱着试一试的想法,BA串起来,电路能工作了。后来查了一下,A和B二个接近开关的扇出能力大小不一样。

网友Q:
报警是因为这个开关的问题吗??

网友B:
   后来买的接近开关坏了吗?没坏,可能是位置没调整好.

网友R:
报警和接近开关有关系吗,换开关的同时也动其他东西了吧!

网友S:
开关两个状态,保证两个状态对应的情况是对的就可以了。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I:
应该是质量问题。前一阶段,我们做了一个非标试验平台,调试接近开关距离时,从远到近接近开关指示灯亮,可没有输出。换过多只,有的一直输出5V左右、有的无输出。最后重新购买另一品牌的接近开关,问题才解决。
也許和你的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