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09):
一台变频37KW电机,送到车间时6个接线端子烧,更换后用软启动试车,用电流表测得电流达到300左右,电机有嗡嗡的低频声,转速应该没达到额定转速,三相电流基本上一致,拆开电机内部很整洁,看转子像新的一样,线圈也无明显变色,心想就像是转子断条也不能达到这么大电流,定子某相断线或部分短路也不能三相一致吧,6根引线肯定没接错,想不明白为什么这样,有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应该是砸间短路了,我单位有很多电机也是这样,就得下线从缠了

网友B:
300A是电机启动以后的稳态运行电流吗?如果是,那电机的绕组就有问题了,内部接错了线?匝间短路不会导致三相电流平衡的。

网友C:
300A是运行还是启动电流?匝间断路三相电流不同,有匝间断路的电流高,唯一可怀疑的是接线端烧了,6根引线你头尾你是否有搞乱?你怎么肯定你没弄错?重新测下吧

网友D:
看下你六根线都接的对吗

网友E:
    确认接线没错吧?
    上次本公司非电工把双色线接到油泵三相电机绕组上,电机没力道,抽不出油,而且转得不是一般的慢.

网友F:
先接成星型试机。

网友G:
看看是不是有砸间短路的

网友H:
回复 网友F:
好主意

楼主:
线头肯定没有搞错,而且我还重新测了,300A是运行后的电流,已经软启结束旁路到接触器上了。如果是匝短的话,不太可能三相都差不多一样吧,难不成都短路了一样的匝数?所以这个故障很奇怪,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B:
三相绕组的六个同名端能确认吗?在检查下吧。同名端要对,同名端错了,会出现啥情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