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09):
富士变频器运行中报欠电压故障

  故障现象:轻载(30Hz以下,运行电流25A)运行正常,加载后报欠电压故障,停机保护。该机器因此故障先后外修过两次,据说换过主板,但仍未修复。
   开机检测,发现主电路无充电接触器等相关元件,经测量确认,整流模块PCV300A-16M内含三相整流桥电路、单向晶闸管及开关电源的开关管等元件,结构上较为特殊。
   根据故障现象,分析故障原因如下:
   1、主电路储能电容或有容量下降;
   2、三相整流桥不良或晶闸管未予充分导通。
   检查过程:
   1、先用电容表测量主电路的两只储能滤波电容,其容量皆为4400uF,尚在正常范围以内;
   2、次用恒流源给空载电压9V,恒定电流3A,测试其导通电压1V以下,且触发与保持(导通)性能良好。
   3、进一步分析,判断故障根源可能为晶闸管控制电路异常,如不能提供足够的触发功率(晶闸管同晶体三极管一样,属于电流控制器件)。实际上,该电路对晶闸管的控制,谈不上触发,而是在主电路电容充满电以后,施加以直流控制信号,使晶闸管可靠开通,此处晶闸管仅起到一只无触点开关的作用。
   其控制电路如下图所示。
                                    图一 晶闸管控制电路
   晶闸管开通控制电流的大小,取决于晶体管TR7的Ib/Ic值,取决于TR9的Ic大小,在线测量R163(印字为471,即470Ω)的电阻值,实测变为868Ω,该电阻显示阻值变大,性能不良。用330Ω代换后,虽然感觉故障已经排除,但不试运行一下,感觉有点不踏实。到临近的一家面粉厂接入45kW风机试运行,使运行电流达40A左右,未再报欠电压故障,证实故障已经切实排除。
   R163阻值变大后,运行中导致晶闸管的触发功率不足,导通电阻增大,运行电流在晶闸管上造成过大的电压降,引发欠电压报警。

       咸庆信
      2015,2,9。第一期变频器培训学习班,首例故障修复记录。

网友A:
图文并茂,学习了。

网友B:
大师一出手,都是精华

网友C:
大师就是大师,厉害

网友D:
果然高让  顶

网友E:
大师一出手 就知有没有!

网友F:
这种故障修到过不过不是电阻坏,而是焊点开路了。

网友G:
学习咸工的分析方法!顶一个!

网友H:
这种故障没怀疑到它就查不出的

网友I:
咸老师:不知这是富士哪个系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咸老师:不知这是富士哪个系列的?
当时急着修,也忘了看是什么机型。问一下送修的,再发帖告知吧。

网友J:
回复 楼主:
老师历害呀

网友K:
tr8部分是不是画错了?不明白其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K:
你是看帖最仔细的一位。我也有同感。但手头已无原草图,不好对证了。希望手头此机的朋友查对一下,给个回复。

网友K:
回复 楼主:
是吗?那咸老师赶紧收我为徒吧!

楼主:
回复 网友K:
互相学习。

网友K:
回复 楼主:
qq305759517江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