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做个老化架

楼主(2015-04-09):
如图上面是接触器,中间是我们的产品,底部是启动和停止按钮。工程师说搞个类似货架的,直接放在货架上面。我意思是总不能不固定吧。老板意思要经济,好看。初步方案,买个小柜子放货架侧面,把按钮装在柜门上,里面放端子和空开。接触器和产品,放货架上,线走线槽。大家有好的建议吗,我这方面完全是自己瞎搞搞的。先谢谢各位老师了。

网友A:
老化架做产品老化的话我们都不固定的,反正也不会震动什么的,只要位置放好就好了

网友B:
我们的建议有用吗?重要的是你老板让你怎样做你就怎样做才有用

网友C:
不好意思,请问什么是“老化架”?

网友D:
工作不好干呀

网友E:
是用灯光做老化还是用电源做老化,最好能固定,为了安全

楼主:
怎么方便怎么做,反正是自己用,要美观以后再说吧,就放在货架上了

网友F:
什么是老化架?给大家普及一下吧

楼主:
说白了就是同时通电工作很多个产品

网友G:
老化什么产品啊

网友H:
记的东芝机器做过好多老化台车,用管子做的,转换接头。看起来很不错的。

网友I:
呵呵,自己制作功能完善的老化测试架需要资金购买材料进行制造,先问一下老板肯不肯掏钱购买配件回来先。
要是老板说,这点东西也要我掏钱?没钱。

网友J:
老化架是测试产品的吗?

网友K:
看来有不少朋友竟然和我一样,头一次听说“老化架”哦

网友L:
我也是头一次听说,没接触过啊呵呵。

网友M:
老化就是将产品通过通电,或者加温、辐射等各种方式对其进行一定时间的处理,然后淘汰那些早期损坏或者不合格的产品。

举例子来说,生产出来的半导体器件,对其进行一定温度的加热,经过24小时后,对它们进行检测,选各参数符合要求的器件作为正品货,参数差一点的为副品货,,再次点的为次品,不符合要求和损坏的就作为废品。

通过老化处理,将早期容易损坏的产品(元件)提前暴露出来加以淘汰。

网友N:
我们以前公司做的是梯级式的
铝合金框架

网友O:
回复 网友M:
老花架原来是这样的

网友P:
直接用货架吧,经济,我也是第二次见这个词,上次是看一个供货商的老化图片,他就是这么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