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09):
请教大师们一个问题,怎么用一个FC块读写RFID数据,要求是把生产批次号,时间写入,然后用RFID去读这些数据

网友A:
从西门子官网论坛摘录的答复:
RFID与CPU315-2DP应该如何通信?PLC和RFID通信编程的相关资料?
1、采用PROFIBUS-DP现场总线。通过ASMxxx模块连接
Since the interface module is a self-contained PROFIBUS slave, it is linked with the integrated PROFIBUS connection to a SIMATIC S7-300 or S7-400.
In the centralized configuration, HW Config assigns fixed slot-specific addresses for the ASM 475. The ASM 475 is located in the analog area of a SIMATIC S7-300 and starts at address 256.
、相关资料:
《RFID systemsFC 45 》: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sxLns48U0rO0rFv6WX6-7X_0fhhsk9Lcn61CwcqI7vhAmdxM3EvU2W8zrJBeatmXzO8sr5W7GlgeJiDcMKbNcOndGtSfwjN9yrOvMBJ_viK
2、实例:
本文选用S7-300 CPU315-2PN/DP,通过PROFIBUS DP 通信模块ASM456,对RF300进行操作的例子,使读者对RFID的系统集成有一个了解:
http://www.ad.siemens.com.cn/download/docMessage.aspx?ID=3553&loginID=&srno=&sendtime=
3、通过PROFINE连接:
、相关资料:
《SIMATIC Ident RFID 系统 RF180C 通信模块》下载:
http://www.ad.siemens.com.cn/download/docMessage.aspx?ID=7080&loginID=&srno=&sendtime=
4、得到更多的资料:
可以到下载中心,键入RFID关键字进行搜索,有资料。

楼主:
我用的是倍加福的识别控制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倍加福的RFID有具体资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