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程通讯

楼主(2015-04-09):
我现在想做一个通过外网访问本地串口设备的系统。具体有一个以太网转422的设备,TP-LINK无线路由器一台,局域网中指定PC机IP和那个以太网转422设备的IP后,通过这台设备影射成COM口就能实现,现在要通过外网,不知怎么实现,有朋友做过这方面的东西没,望指点一二,感激不尽!

网友A:
首先,路由器接入公共英特网网络,楼主打算怎么接?家用的电信ADSL线路接入?或者是移动、联通的宽带包年线路?
不论楼主如何接入公共英特网,首先必须要从宽带运营商哪里获得外网的固定IP地址,什么是外网固定IP地址?请度娘。

其次,楼主需要使用路由器搭建VPN虚拟专线,什么是VPN虚拟专线?楼主不懂请继续度娘。还有楼主的TP-LINK无线路由器是什么型号?不会是家用几十块钱的那种吧,有VPN功能吗?不懂请致电询问深圳普联公司。
我没有弄过外网远程访问以太网转串口设备,以上只是瞎猜。

网友B:
首选需要个动态地址域,我最近也在关注这个,目前在找花生壳的资料。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要做这个项目,将来肯定无论何种外网都能实现此功能,目前公司用的是移动!路由器用的是VPN450G企业路由器,功能都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动态域名只能通过WEB远程访问,串口设备的应用软件没有远程访问的功能,这点怎么实现?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可以考虑使用计算机远程桌面的功能,类似于QQ远程桌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首先,路由器接入公共英特网网络,楼主打算怎么接?家用的电信ADSL线路接入?或者是移动、联通的宽带包年线路?
不论楼主如何接入公共英特网,首先必须要从宽带运营商哪里获得外网的固定IP地址,什么是外网固定IP地址?请度娘。

其次,楼主需要使用路由器搭建VPN虚拟专线,什么是VPN虚拟专线?楼主不懂请继续度娘。还有楼主的TP-LINK无线路由器是什么型号?不会是家用几十块钱的那种吧,有VPN功能吗?不懂请致电询问深圳普联公司。
我没有弄过外网远程访问以太网转串口设备,以上只是瞎猜。
你的瞎猜让我认真看到这里蹦溃了

网友D:
用过超级终端吗?可参考一下!再就是TELNET了!可以打开任意指定端口的!关键是你的通讯协议呀!

网友E:
我个人觉得是需要软件作为中间体的。单纯的链接是不行的吧?

网友F:
测试或远程调试用,可以试试TeamViewer或花生壳,长期使用不行,最好要有固定ip,,然后就是二楼说的了。你这是在用虚拟串口啊,是不是已经有现成的上位机软件?那样可以直接利用WEB功能,但是用动态ip,可靠性没保证。

网友A:
如果说串口设备的控制软件没有远程进行访问设备的功能,就无法实现远程异地的电脑进行控制设备,如果不想花费资金或者精力重新研发串口设备软件或者购买软件的话,只能进行异地电脑进行远程本地电脑的桌面进行控制。

或者使用支持以太网功能的PLC控制器进行中转,以太网口接驳路由器,串口接驳操控的目标设备,使用编程软件或者组态软件通过以太网口进行远程控制。

网友G:
我个人觉得如果去控制pc,映射pc的ip 去控制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