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09):
电脑系统XP   安装了STEP 7 5.5、TS_EDITION_11_2010_DVD、FIRMWARE
请问我通过USB电缆与TSA-11 MODEM连接时为什么电脑还是提示此适配器驱动未安装呢

网友A:
USB的启动程序有没有装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没明白什么意思  请详细说下 谢谢

网友A:
你买USB电缆连接线时没有给你启动程序吗?就是一个3.5寸大小的光盘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是启动还是驱动?

驱动的话我已经装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是驱动。   上面打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