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SXH系列

楼主(2015-04-09):
哪位仁兄有富士SXH系列PLC编程软件?麻烦给一份!还有就是NP1PS-32R用什么编程线?哪位仁兄有富士SXH系列PLC编程软件?麻烦给一份!还有就是NP1PS-32R用什么编程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哪位仁兄有富士SXH系列PLC编程软件?麻烦给一份!还有就是NP1PS-32R用什么编程线?哪位仁兄有富士SXH系列PLC编程软件?麻烦给一份!还有就是NP1PS-32R用什么编程线?

富士没有SXH系列,而是叫做SPH系列。编程软件你可以在网上搜索D300Win,然后安装后去日本富士官网下载该软件的升级包,建议你不要升级为3.6版本,3.5就足够用了。

NP1PS-32可以使用市售的打印机的USB电缆。

有任何关于富士SPH的使用问题你可以在工控网发帖。

网友B:
属于SPH300系列;
NP1PS-32是没有USB口的,NP1PS-32R则自带USB接口;

网友B:
软件用上面的这款也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软件用上面的这款也可以;

用Standardloader使用时对于ST语言的应用是有限制的,且好歹也要用V3.0版本,2.2版本限制更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