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09):
我想知道打开S7软件,怎么从上位对CPU进行暖启动呢

网友A:
plc工作模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知道打开S7软件,怎么从上位对CPU进行暖启动呢

断开400的电源然后重新上电,400会自动进行暖启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我想问 从上位机软件里边怎么暖启动,找不到呢

网友C:
我还没见过S7-400呢。楼主可否上个图

网友D:
连接好电脑与plc,打开工程,右键点击plc,选plc,再选工作模式,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