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力过猛悲剧

楼主(2015-04-09):
用力过猛 悲剧了 焊接也没法 没配件 咋办?

网友A:
这是没法,AB胶也搞不好。买吧!

网友B:
到工业区附近的五金店去购买,没有配件就停机。

网友C:
不知道你这个复位弹簧紧不紧,不紧的话用一个硬的点的铁丝扎下当导杆用。可以救急哦

网友D:
一般很少发生这种情况吧。

网友E:
在快速冲击的力量下,是很容易坏的。

网友F:
插根焊条应付一下

网友G:
不值钱,买个换上就好。

网友H:
有机加能力的做一个也行的,就是行程开关上的一个挡避,临时救急用铁丝也可以,只要能带动转轴就可以

网友I:
转轴转孔,挡把转孔攻牙应急用没问题

网友J:
   打孔,攻丝.

网友K:
直接换吧!不值钱。

网友L:
五金配件一大把啊

网友M:
我晕,实在没有,找根铁条打个孔按上去也能用啊,不要松动了就行,不过就是烦了点。

网友N:
换一个吧。

网友O:
加工个转臂换上。。。

网友P:
下一块钢板,自己做一个吧

网友Q:
LX25-111B的吧。这种我们早十来年就不用了。

网友R:
自已弄个铁片紧好了应应急呗。

网友S:
买新的吧,用着放心。

楼主:
回复 网友Q:
这都晓得 厉害

网友Q:
回复 楼主:
以前这样子的开关用过一段时间。不知说的对不?

网友T:
多了,天得,没关系

网友M:
我公司现在在用的限位,都换成了弹簧的限位臂,没了变形,断裂的烦恼了。

网友U:
买新的吧 也不贵。

网友V:
有一种叫金属粘合剂的可以粘合
但是需要硬化时间
还不如再买一个!

网友W:
到处有的卖

网友X:
有孔的部位不能吃力

网友Y:
换个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X:
有孔的部位不能吃力
当时没注意 吸取教训吧

网友Z:
可以焊接,电焊,都是铁的,找个铁棒焊转轴跟那个撞块,就这么干过。

网友AA:
这个应该有备用件的啊   常用啊

网友AB:
行程开关么,最好是直接买一个,

网友AC:
这个玩意安装正确的话 不会撞坏的  五金市场上买一个吧

网友AD:
断的那块可以加工的,不算很复杂,固定孔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