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09):
很多情况长距离都会有各式各样的问题,如果变频器的输出端到电机距离很远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呢?为啥会有这样影响~?共同讨论下。

网友A:
现代变频器的智能化就是能检测记忆电动机的主要参数以实现理想的Vf控制或矢量控制,但还没有达到能识别是电缆还是电机
消耗或反馈的信息。过长的电缆会影响变频器的性能。

网友B:
你说的长距离是多长呢?

变频器输出到电机的线太长,
1.电压降变大,可加粗电缆改善
2.因为变频输出含有大量的高次谐波所以,漏电流加大,可降低载波频率 参数,来改善
3.对周围产生电磁干扰,可把电缆放在金属管中,或使用屏蔽电缆 来改善

楼主:
回复 网友B:
80米长。4平方的线子,4.5kw的小电机。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先用三相380V的试运行下,测末端压降多少?

网友C:
不长,1000米以外算长

网友D:
过长要加装正弦波滤波器了,

网友E:
超过50m,就要加装输出电抗器,这么小功率的电机,应该把变频器和电机放在一起为好。装置占不了多少地方的。

网友F:
80米不算长,变频器有输出长度限制,大概500米。

网友G:
距离太远对别的设备可能有干扰

楼主:
回复 网友E:
分体式防爆,变频器不防爆放不进屋里。

网友E:
回复 楼主:
哦,这样呀。变频器也有防爆的吧,长线传输,还是小功率的,将来事就比较多了。降容使用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