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09):
想用变频器起动同步电机,一台异步电机,请问下变频器对电机都有什么方面的要求?

网友A:
两台电机加起来功率小于等于变频器的功率,且两台电机最好是功率一样的

网友B:
是不是同步转速也需要一致。

网友C:
同步电机的话,最好用专用的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