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09):
据用户反应,此变频器已经用了几年,水泵是十几千瓦的,以前都正常运行。最近频繁出现过流故障。复位重启之后又能工作一段时间,但是还是会报过流故障。已经检查水泵和电缆没有问题。请问高手师傅们,是变频器坏了还是?帮忙分析一下原因,谢谢!

网友A:
最近频繁出现过流故障查不到原因最好是换一个变频器试下会不会出现同样故障,有时是电机的隐性故障你没查出来引起的,或是用另一台好的水泵试下也行,先确定那个故障才好下手

网友B:
楼上的替换法不错的,楼主方便的话可以试下。

网友C:
测一下实际电流和显示电流多少?

网友D:
看下变频器的运行电流

网友E:
变频器元件老化!对调测试故障点

网友F:
换一个变频器就知道是哪个问题了!

网友G:
先确定是电机还是变频器的问题吧

网友H:
    检测电机电流.

楼主:
变频器是15KW的,电机听用户说是11KW的。运行25Hz时电流32A,压力表没压力,频率也不上

网友I:
负载或电机有问题

楼主:
准备换新电机

网友J:
回复 楼主:
11KW的25HZ就32A了?
这个肯定过流报警嘛!
检查水泵或者调整出口阀门试试

网友K:
用电流表测一下电流,是不是水泵轴承老了

楼主:
实际电流31A多,接线端子螺丝有点温度,热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11KW的25HZ就32A了?
这个肯定过流报警嘛!
检查水泵或者调整出口阀门试试
出口安装有止回阀

网友L:
前几年在武汉上班那个公司遇到过这种问题。 换了几个牌子变频器都报过流,变频器容量加大还是一样。

不过最后辞职了,问题怎么解决就不得而知了,碰到这种问题很罕见。

记得变频器,潜水泵都是新的运行一段实际报过流,换变频器也是一样,变频器直接接潜水电机。

具体应用场合 5.5kw用7.5kw变频器, 30~50hz之间报过流 变频器与电机电缆非常长

7.5kw用11kw变频器报过流(替代55kw离心泵抽水,潜水泵噪音小)主要当软起动运行到50hz几分钟后报过流(价格卖高了,东西太简单不好交代 要塞个有档次东西)当时听说要要把潜水水泵功率加大,由于人走了就不得而知。

如果是你的用户是汉口那边 潜水泵装在十几层搞不好就是之前那个公司装的。

网友M:
2楼方法不错,先换下确定是哪个问题再说,你这样说谁也不能确定是哪个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前几年在武汉上班那个公司遇到过这种问题。 换了几个牌子变频器都报过流,变频器容量加大还是一样。

不过最后辞职了,问题怎么解决就不得而知了,碰到这种问题很罕见。

记得变频器,潜水泵都是新的运行一段实际报过流,换变频器也是一样,变频器直接接潜水电机。

具体应用场合 5.5kw用7.5kw变频器, 30~50hz之间报过流 变频器与电机电缆非常长

7.5kw用11kw变频器报过流(替代55kw离心泵抽水,潜水泵噪音小)主要当软起动运行到50hz几分钟后报过流(价格卖高了,东西太简单不好交代 要塞个有档次东西)当时听说要要把潜水水泵功率加大,由于人走了就不得而知。

如果是你的用户是汉口那边 潜水泵装在十几层搞不好就是之前那个公司装的。

网友N(2015-06-01):
有可能管路内水回流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