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09):
台达温控表与S7-200MBUS-MSG通信寄存器地址如何计算?网上有的设置是Addr43841是如何计算的?

楼主:
有谁知道,顶起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台达温控表与S7-200MBUS-MSG通信寄存器地址如何计算?网上有的设置是Addr43841是如何计算的?

虽然我没有用过台达的温控器,但是就富士的温控器的使用经验来推断,所以以下是我的推断,如果错误的话请谅解。
4700H代表台达的PV值,转换为10进制地址就是:18176,而西门子200对于大于9999的地址是只能使用4区,也就是读写寄存器区域,所以地址可能为418176,其次,我不清楚台达的温控器的Modbus地址是否从1开始,而西门子的地址都是从1开始的,所以可能地址为:418175,这一点你可以去试试看。
最后附上200系统手册中对于大于9999的地址的说明:

网友B:
RTU格式我知道,文本格式的不清楚!

网友B:
看样子你用的是S7-200的库程序,这个是MODBUS RTU协议,你的仪表是MODBUS ASC协议,这个是不行的!

网友C:
下一个MODBUS调试精灵  串口大师  慢慢调,用MODSCAN可以看对应数值。  你需要自己写通讯程序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回帖,Addr43841和416768哪个对,我换个表试一下。用过台达温控表情回帖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你用的是S7-200的库程序,这个是MODBUS RTU协议,你的仪表是MODBUS ASC协议,这个是不行的!
s-200有库文件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你用的是S7-200的库程序,这个是MODBUS RTU协议,你的仪表是MODBUS ASC协议,这个是不行的!
s-200有库文件吧

是的,是RTU协议的,不是ASC的,ASC协议要自己动手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