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09):
西门子440-132千瓦当频率升至40赫兹时,A0504和40交替出现,随后F0004(变频器过温)故障停机,不知谁遇到过?大家交流一下,风机运转,风道也清理了。

网友A:
查温度检测电路。

网友B:
风机运转,转的正常不?风量正常不?正常的话,那就检查下温度检测环节吧。

楼主:
低频可以正常运转的。

楼主:
40以下能正常运转,当调到42是就开始跳F0004故障停机了,我怀疑是风量不够,明天现场检查一下,再看看r0037,温度检测先不用吧?

网友A:
启动过程中调到42停机,时间经历不会很长吧?这么短的时间内,风扇还在运行,温度到底会急剧升高到多少足以报高温的警报?

楼主:
下午检查了,散热片温度升到73,0504和频率交替出现,78时报0004停机。

楼主:
查温度检测电路。哪位老师有相关资料?从变频器吹的风没感觉有那么高温度

网友A:
如果78度的话,可能确实是高了,不是虚报,也就不是检测电路有故障。
1、要查风扇处理是否够(电压是否达到额定值)?散热器是否干净?
2、驱动信号功率是否足够(有无故障)?
3、IGBT老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78度的话,可能确实是高了,不是虚报,也就不是检测电路有故障。
1、要查风扇处理是否够(电压是否达到额定值)?散热器是否干净?
2、驱动信号功率是否足够(有无故障)?
3、IGBT老化?
IGBT芯片最高100度 ,整流是75度,可是从风机吹出的风没感到有那么高,环境温度是26

楼主:
风道,现场工人用压缩气吹扫了。

楼主:
440 风机口开向侧面,应该是吸气还是排气?哪位老兄注意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440 风机口开向侧面,应该是吸气还是排气?哪位老兄注意过
散热气流一般应该是下进上出,自下而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70多度的温度很高了,可以问一下厂家,他们的设置的报警值得温度是多少,一般75度货80度是温度的极限值,要不风机有问题,要不风扇通道有问题,还有要不电路南昌精工自动化变频器维修
问过了80度是极限

楼主:
奇怪了?这个风机怎么会向下排气,怎么回事。

网友D:
回复 楼主:
从下口进风 离心风机吹IGBT 散热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奇怪了?这个风机怎么会向下排气,怎么回事。
有人维修安装反了,里外翻一下。
风扇上标有气流方向箭头的。

网友E(2016-12-06):
驱动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