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着看一下这个计量对吗?

楼主(2015-04-09):
这是个线路保护柜上的计量装置。。测量值显示有功功率为什么是负值啊?有功,无功都是负值。。电流确是正的。。问供电部们的说用户这里就是负值。。没有问题的不知道对不对?那位能不能给说一下啊?

网友A:
供电的都说没问题了你怕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供电的都说没问题了你怕啥
只是想弄明白是怎么回事。。

网友B:
没啥问题2

网友C:
这个看起来不是都正常的吗。

网友D:
不是高压进线柜,不是高压计量柜上供电所的总表对吧,所以供电所是不会关心的,因为他的电费不会因此而减少。
那么楼主的线路保护柜究竟是干嘛的呢?

网友E:
如果不是涉及到计量电费的表计
问供电局都是白搭
还是建议问厂家吧!
会不会是PT的极性接反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百度下看有没有说明书就知道了

网友F:
电流互感器的极性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不是涉及到计量电费的表计
问供电局都是白搭
还是建议问厂家吧!
会不会是PT的极性接反了??
和计量是从同一地方引出来的。不会是极性错误。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不是涉及到计量电费的表计
问供电局都是白搭
还是建议问厂家吧!
会不会是PT的极性接反了??
和计量是从同一地方引出来的。不会是极性错误。

从一个地方接过来,2个线头要是调换的话也会是负的。。。

网友H:
装置内是带方向元件,方向元件对应的相序可能没校验,也有可能是功率因数过补也会聉现这种情况

网友I:
应该是相序的问题

网友J:
加个绝对值,直接读数得了

网友D:
楼主,请参阅调试说明书重新检查参数设置,必要的时候使用PC机后台打开通讯软件连接测量仪表。
可能需要后台软件的授权安装和测量仪表的管理员设置权限密码,请询问设备供应商获得。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UX2IYX-v6kgGS0b3-X2Ntj1Ld8Vb8uKfI2boWZZ34b5BrEfSc1zW089HrgpUXRF7MNv8JS6f8NcgeCqdA266qlKwv26WloIghzvvEbjhUU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