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09):
东元变频器带载起动时电机抖动,七八秒左右就正常了,请问各位大师们,是参数设置的问题,还是变频器本身有点问题,

网友A:
感觉是电压不足的原因 啊

网友B:
调整下偏置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换台变频器立马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真的从没调过这个参数,可以解释一下这个参数所指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就是调整运行最低的频率偏置,你的电机可能是低频引起共振

网友C: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D:
把不抖的变频器 参数下载到抖得变频器里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变频器还没拿回来,是厂里的维修工告诉我的这些情况,问我能不能修,因为之前没有合作过,所以别人先问能不能修,

网友E:
变频器输出三相有不平衡。

网友F:
修驱动光耦吧。不平衡

楼主:
回复 网友E:
那为什么只是起动那十来秒呢,之后就正常运行了

网友G:
回复 楼主:
可能是刚开始启动时电流很大,三相电流相差就很大,会抖动,后面频率上去后电流稳定,虽然三相不齐,但是可能电流差了不是特别大,所你看着运行的正常的,你当时应该量一下电流的。如果真是变频器问题感觉电流检测电路出问题可能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