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09):
上电报f0003,谁知道怎么解决啊,直流母线电压正常,它的电压检测电路从哪里取的?

楼主:
望师傅们给分析分析

网友A:
你先看看在报故障之前,其电流值是否很大,不要看故障后的直流母线电压,要看报故障前后的直流母线电压的变化波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变频器和电机接地了吗?等电位连接了吗?这是考虑是否是假故障的问题。

楼主:
那师傅能告诉下它的电压取样电路是怎么来的吗

网友A:
楼主是想修变频器?还是用变频器呢?如果是修,就必须要有维修的图纸和资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