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10):
如题!就像阀门电磁阀回路串水位计 以前用中继不就是可以给水位报警灯信号 不用中继可以不?这样不管是pnp还是npn都能互换

网友A:
不可以,接近开关的导通电流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接近开关的导通电流太小。
pnp输出24v,电压够了吧

网友B:
   液压电磁阀电流大,接近开关驱动能力不够.
   气动电磁阀电流小.
   NPN接在电源和输出端之间,PNP接在输出和0V端之间.
   不怕输出被击穿?

网友C:
没有人这样做的吧,除非你的电磁阀的功率小到光电开关可以带得起时可以

网友D:
不可以的,驱动不开

网友B:
    气动电磁阀电流小.
    125毫安的线圈电流,接近开关驱动能力是够的.
    新问题:不怕接近开关的输出三极管被击穿?

网友E:
近接开关的导通三级管小的可怜,你拆卸出来看就懂了,类似于9013,8550的那种小头的三极管。
你认为它能胜任多大的电流呢?

网友F:
即使电流够用,但冲击几次也就挂了,多加个继电器也才几块钱啊。

网友G:
肯定要加中间继电器呀!

网友H:
不可以,传感器电流太小了。都是MA级的

网友I:
低功率的可以,比如3W,高功率危险

网友J:
接近开关的带载能力还是很强的,有的指标能达到200mA,电磁阀的驱动电流只要小于接近开关的额定驱动电流1倍,就可以呀。不过电磁阀线圈两端必须要加装续流二极管。

可能还是不可能要以数据说话。把接近开关的技术数据和电磁阀的技术数据都拿出来比对,一目了然。

网友B:
   SMC某款气动电磁阀:线圈电压DC24V,线圈直流电流16毫安,一般的接近开关驱动电流足够,问题是要保护输出级管.

网友K:
不要一概说行还是不行
楼主就只是说个电磁阀,什么阀没提
气动阀一般都可以,液阀多数不可以

网友L:
用中继转接吧

网友B:
   楼主是想节省中继和座。液压电磁阀一般线圈直流电流达到700毫安以上,接近开关的输出电流是不够的。

网友M:
建议加中继

网友N:
楼上说的都对,必须加继电器放大电流。

网友O:
呵呵;接近开关一般0.1A的负载能力,自己对比下去吧;

网友P:
理论上还是可能的,但是实际应用中不太可靠吧。

网友Q:
坏的快啊啊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