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元件库导入求助

楼主(2015-04-10):
安装完EPLAN后,发现没有符号 库,插入不了元件 。导入自带的符号 库,却发现 库里都是空的,这 是为什么,哪里有元件库可以导入呢?

网友A:
我也遇到过,安装2.16版本的情况跟你一样,另外安装2.05的就可以了
个人觉得是安装或安装包的问题

网友B:
第一次开软件时要选择专家项。

楼主:
再次开启时,已选择了专家项,可还是那个样子。 C盘EPLAN符号库里有元件,但在软件里就是 添加不上,啥原因 ?

网友C:
复制到对应的目录下试试,可能和版本也有关系,我之前版本换了元件都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