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10):
 各位师傅,有台800KVA的变压器,主要是吊机用,启动频繁,高峰时瞬间电流达到1200A,想装电容补偿柜,要装多大的电容补偿?

网友A:
有公式可以计算一个 般是从0.5开始至1.0。问下买电容厂家会帮你计算的,是新装变压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新装的

网友B:
要求是容量的0.2至0.4之间。一般设计取中间值也就是0.3,所以800KVA应该是:800*0.3=240(kvar)当然你的情况可按高的系数取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因为是都是电机用,现在的功率因数才是0.5左右,而且启动很频繁,要怎样才能使电容等元件耐用点,故障没那么多呢?

网友C:
是工地吊机吗?功率因素不达标,供电所会在电费单上加开罚单的。
使用就地补偿,也就是安装自动无功电容补偿柜,低成本的自动控制接触器进行补偿。

网友C:
不论是什么电子部件,都有一个寿命期的,还有电子部件均需维护。
负载频繁的启动,电容补偿柜会自动根据电流值进行补偿无功功率的,大可不必操心。

网友D:
启动频繁电流大最好选投切时间快的,普通接触器投切的效果不是很明显。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您!我就是想知道在这样的情况下能不能有什么方法在保证功率因数达标,而让电容的自动投入不用频繁的切换,还有应该装多大的电容合理点。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个视情况固定手动投入几路电容补偿,其它的用自动补偿,还有自动补偿选择超前一点,时间调短点

网友C:
回复 楼主:
首先电容器容量的数据选择,可以使用度娘获得,楼主大概需要1.192*800=953.6,就是说要补953KVAR的电容。
其次,因为楼主公司的负载电流会随时巨大变化,所以无功电流也会产生巨大的变化,想要避免电容器进行频繁投入补偿几乎不可能避免的,想要延长电容柜的电器元件的触点使用寿命,可以考虑安装无触点的电子开关元件,但是成本会因此剧增,老板受得了巨额投资吗?建议楼主放弃,使用物美价廉的接触器方案即可。

网友E:
我也问个问题,我们的变压器500KVA,补偿电容应该是多少KVAR,分成12路的话又应该是多大。没有接触过,学习下。

网友F:
我同意10楼的说法。。但接触器式的可能效果不好啊,静态的能满足,就看他们老板是否舍得出钱了。。。
还有回复下11楼的,你设计的时候用电量什么的计算没?原来的功率因数是多少啊?然后对着10楼的表查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学习了。

网友G:
可以加装一台低压动态无功补偿装置

网友F:
静态无功补偿装置一般都是厂家配套好的(多少钱就不知道了啊,可能很贵)。。。。

网友H:
主要负载是吊机的话,用电容柜自动补偿有困难,可以考虑手动投切一部分电容,另外用自动补偿控制器控制投切一部分电容,最好找成套厂咨询一下,这方面他们比干现场的强很多。
如果资金允许,可以考虑下动态补偿设备。

网友I:
电容补偿控制器说明书里有公式

网友J:
320-350之间吧!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师傅

网友K:
学习了,不过3楼和10楼怎么会出现两个结果呢?

网友L(2019-01-30):
要做一拖二的柜 12*25kvaf+12*25kva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