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10):
三菱如何来获取称重数据

网友A:
这要看你用什么称重模块,输入信号?

网友B:
2ad,4ad

网友C:
三菱没有直接的称重模块,你可以将重量加变送器转换成标准的模拟量信号,接到模拟量模块上。

网友D:
SIEMENS有对应的称重模块,可以直接用;
三菱只能使用模拟量或用通讯的方式读取;

楼主:
三菱加模拟量模块读取称重传感器电流或电压信号,,对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三菱加模拟量模块读取称重传感器电流或电压信号,,对吗
那要要求这个传感器过来的信号是标准的,和模拟量模块的信号能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