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plc简单电路求解

楼主(2015-04-10):
如图,请教下各位大师
1
:在第1扫描周期的时候Q0.0=1,那它相应的常开触点会闭合,常闭触点会断开。而M0.0的上升沿脉冲复位是在第2扫描周期,那它相应的触点动作跟Q0.0的触点动作如何形成Q0.0的自锁呢?
2
:如第2张图片,Q0.0之前在自锁接通状态,而此时的Q0.0也是接通的状态,所以其触点也相应动作,导致失店。那么问题来了,为何自锁接通时其触点不动作呢?烦请各位大师帮忙分析!!谢谢

网友A:
1、因为I0.0接通M0.0是使用了上升沿微分指令。上升沿的脉冲接通,简单的理解就是说假如CPU的扫描周期是5毫秒,那么上升沿只接通了2毫秒左右的时间,其余时间恢复原状态。

网友A:
2、M0.0只接通了一个上升沿时间,而不是CPU的整个扫描周期,请注意这一点。

网友A:
实际上就是一个钻CPU扫描周期时间差而研发的单按键启停的案例。

网友B:
利用扫描自上而下自左而右的原理

网友C:
利用扫描自上而下自左而右的原理
前条指令的结果马上被下条指令用上.

网友D:
单按钮启停电路。这个就是利用PLC的扫描周期做的

网友E: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一个扫描周期。

网友F:
这是PLC的扫描周期引起的,这里需要一个一个扫描周期来分析它们的状态,而且要知道,PLC工作是批量输入,批量输出,不是一个状态变化一下就输出一下,是一个扫描周期完成后才批量输出的

网友G:
异或电路,西门子手册上就有详细的说明!!!!!!!!!!!!!!!!!

楼主:
谢谢各位的提醒,还得自己琢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