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10):
各位大神:
 KVADODBGrid Class连接Access 2003使用命令
string whe;
whe="记录日期='"+\\本站点\查询日期1+"'"+" ORDER BY '记录日期' ASC";
KV.Where=whe;
KV.FetchData();
KV.FetchEnd();
可以读取出里面的数据

楼主:
用在SQL Server就不能读取,但是数据库可以记录

楼主:
已经打过亚控热线电话了,都是给什么例子参考而不是积极就问题解决,上次问的KVADODBGrid Class自动调整列宽为什么不起作用也没有下文,需要编写函数来修改列宽,基本都是不了了之,服务比较差。
求大神指导,谢谢!

楼主:
看来亚控是没意思了,还是想办法换wincc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