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10):
前天接收一台富士变频器型号FRN90F1S-4C,富士大功率的机器手头没有资料,拆解和维修和大家分享一下,机器拆解过程中发现直流母线对地(外壳)电容部分铜排对地放点,主板的电源线和直流电压检测线路严重烧毁,CN11(VDC,DCF)插头上的电线全部烧断,主板的正面电源部分面部全非,背面全是放点留下的糊焦痕迹,用万用表检测D5,46短路,FUS1断路,开关管部分的1317检测还是好的?正在进一步检修,请各位同行分析一下,电源部分为什么会把插头部分全部烧断呢?难道主回路放电电压过高把侧部分烧毁吗?还有富士的这款变频器为什么在主流接入的主板部分没有过压保护的电路设计呢?现在这个CN11的插头怎么接线的我已经看不出来了?通过板的线路分析CN11的1脚是电源—极,3脚是电源正极,5脚是接检测的黄线在主流母线正极保险的上端,不知道对不对?请各位指点一下,谢谢
主板检修完毕,通过测量和检测电源部分整流二极管和保险损坏,更换后检测各个元件正常,上电后无任何反应,AN系列芯片为电源启动的基本条件,检测供电0V,测开关管SD极电压为540V,开关管没有震荡,更换启动芯片后,上电键盘显示OH1,至此电源部分维修告一段落。。。。。。

楼主:
十分感谢咸老师的两本书,资料维修真是杠杠的,分析维修一步到位,图纸非常详细,受益匪浅,谢谢!!!!!!

网友A:
灰尘太多,易受潮。板子应该可以修复的,不过要飞线了。

网友B:
煤灰太多了吧

网友C:
看起来只是主回路电流大烧了  还可以的了  要是细线都烧了有你头疼的

网友D:
放电炸开的?咸工最近很少留印,估计在忙写书呢

网友E:
没见过这个机器,围观学习中

网友F:
oh1过热保护,看下温度检测线没插上吧

网友G:
看上去像焦化厂用的!

网友H:
请问,驱动板上IC20:SA534165-01是什么性质的芯片,有谁知道,求教! 急!!

楼主:
回复 网友H:
这个芯片应该是驱动波形放大,信号检测和反馈信号与CPU通信

网友H:
谢谢11楼,问题是怎么也查不到此芯片的技术资料,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H:
这个芯片应该是富士定制的片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