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w led 电解电容炸列了

楼主(2015-04-10):
万一实现了呢

楼主:
100v47UF电解电容.电解电容炸列了,用了了一年了,哈哈,价值体现了啊

网友A:
回复 楼主:
LED灯吗,换个电容还能用吗

网友B:
换个耐压高点的电解电容.

网友C:
换个新电容试试,在让他为你服务1年。

网友D:
LED刚推出市场,才刚要接受它,中国的本质又流露出来了,你说让我们怎么支持国货?电容耐压高点会贵点,总比现在炸了换新的划得来吧,哪 个品牌,爆光它

网友C:
看过报道,好像LED对眼睛有伤害,我都不敢用啊,

网友E:
除了耐压选高一些,还要选用耐温105℃的。

网友F:
电容质量问题

网友G:
电容质量不可靠啊。看来耐压选高点不知能不能解决。

网友H:
仅仅是电容炸了吗?没有别的坏件吗?前段时间有网友发个类似的照片,他的是有个发光管坏了引起电容损坏。

网友I:
回复 网友C:
不会吧!
我家全部换成LED了!

网友J:
这不是炸了的现象吧,炸了的电容,连芯都会飞出来的。
这是长期使用导致的鼓包现象,正常的电子元件损耗。

网友K:
引用 网友G:
电容质量不可靠啊。看来耐压选高点不知能不能解决。

与电容质量差无关,是厂家为了节约成本而选的元件参数不合理有关。试想一下,阻容降压整流电路开路电压将近310V(全波)或者不小于200V(半波),你选用100V耐压的电容,不容易爆浆就怪了,特别是发生开路故障时更是这样。

我修过欧普的吸顶灯(蝶形日光灯管)的电子镇流器,里面的可控硅耐压是400V的。从理论上来说,应该符合电路要求,但我家这种吸顶灯不到一年就坏了六盏,而且还不是经常点亮(开灯)使用的呢。后来将损坏的电子镇流器拆开检查,都是可控硅损坏,换用600V的可控硅修好后到现在都没再出现损坏。

网友L:
容量与耐压值应该从新选

网友M:
一分钱一分货,不过我不用LED,还是日光灯舒服。

网友N:
LED现在都很普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还有其他坏了,哈哈。

网友B:
回复 楼主:
   换新的灯.

网友O:
质量也太差了

楼主:
回复 网友K:
此电容是有极性的,是接于此,耐压以超过了的,前面才是降压电容。无极性的,二极管为5730贴片发正白光,参数网上有,这里以每个二极管的电压是2.8V左右,总电压是22.4V,100V以超耐压值。图供大家参考,

网友P:
这个应该是鼓包了,提高电容的耐热温度及耐压。

网友K:
引用 楼主:
此电容是有极性的,是接于此,耐压以超过了的,前面才是降压电容。无极性的,二极管为5730贴片发正白光,参数网上有,这里以每个二极管的电压是2.8V左右,总电压是22.4V,100V以超耐压值。图供大家参考,

你可以做个实验,任意切断串联的发光二极管回路,测你的电解电容两端的电压看应该是多少?!

楼主:
哦,周到,加上这个条件,这个早就做了哈哈,电压超过预期,那是炸电容的节奏,哦,有可能也正是这个原因,发光二极管坏了开路,再炸电容的。

网友K:
引用 楼主:
哦,周到,加上这个条件,这个早就做了哈哈,电压超过预期,那是炸电容的节奏,哦,有可能也正是这个原因,发光二极管坏了开路,再炸电容的。

要想耐用,简单点换400V的电容。复杂点,根据负载电流计算,前端串联一只相应阻值的电阻,后面在电容两端再根据计算电流并上一只相应的稳压二极管。目的就是一旦发生开路故障,将电容两端的电压稳定在安全范围。增加串联的电阻作为限流,保证稳压二极管不过流损坏。

如果想更加耐用,通过计算,每只发光二极管两端并上一只电阻,这样即使某只发光管坏了,灯仍然可以亮,而且发光二极管也不容易损坏。

楼主:
增加串联的电阻作为限流,保证稳压二极管不过流损坏。这个是好的建仪,成本不高,看来公司还是节约个成本,打坏了名生了,这里就不爆光了,,哈哈那是做灯公司的事了,……下回买灯开盖验货,要么自已来组装,
搞不懂了时隔一年,再去网店看产品就这样变了一个样叫升级了,发现只是布线不一样了啊,,普通款的还是有限流电阻的还要便宜点,哈哈,上图作对比

网友Q:
电容耐压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