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邦信G9变频器上电报CPF4

楼主(2015-04-10):
维修一台安邦信G9的变频器,模块拆掉上直流电,刚开始还好好地,上电显示都正常,将光耦运行报故障屏蔽掉,之后,上电报CPF4故障,然后将屏蔽的线拆除,上电还是报CPF4. CPF4
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A:
是不是屏蔽线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