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10):
CAD2004 如何把所有的单行文字批量修改颜色

网友A:
这个简单,,输入Qselect,快速选择,在过滤器里选择文字以及文字颜色,将它更改为你的文字样式.就好了,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B:
我通常的做法是选中所有的单行文本,然后在属性里修改颜色。

网友C:
我一般也是二楼的那样子操作。

网友D:
估计采用2楼的占多数
其实1楼的方法比较好!

网友E:
我比较喜欢用格式刷

网友F:
我是不管什么线条文字的属性,基本都是用格式刷,一把就刷过来了。
快捷方式:MA---选中母色线条式文字---点须要改变的线条或文字。

网友G:
有这样的插件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我是不管什么线条文字的属性,基本都是用格式刷,一把就刷过来了。
快捷方式:MA---选中母色线条式文字---点须要改变的线条或文字。
最近才学会,感觉挻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