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15-04-10):
我想通过三菱fx做个步进电机驱动程序,这个会做了,前进后退输出也能做,就是我想定位,比如说从零开始前进300cm . 然后我输入200cm , 需要他后退100cm,怎么做这个程序,都需要什么,谢谢大家我研究了两天了,头大了!
比如说,一个行程是1000cm,现在已经运行在300cm处,然后我输入200他就能向200cm的方向运行,输入600的话就能向600的方向运行到达目标后停下来

网友A:
楼主这是什么想法?又输入200?又让它后退100?你究竟想让它如何动作呢?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输入200后退100我是看明白了 但是要是输入100后退多少呢 我是不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200后退100我是看明白了 但是要是输入100后退多少呢 我是不明白了
就是说,我输入200cm 或者600,不管电机在何处,都能运行到指定位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输入200后退100我是看明白了 但是要是输入100后退多少呢 我是不明白了

楼主想输入100,退200啊,,

楼主是不是想输入的距离就是离远点的距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输入200后退100我是看明白了 但是要是输入100后退多少呢 我是不明白了

楼主想输入100,退200啊,,

楼主是不是想输入的距离就是离远点的距离呢?
比如说,一个行程是1000cm,现在已经运行在300cm处,然后我输入200他就能向200cm的方向运行,输入6000的话就能向600的方向运行到达目标后停下来

网友D:
先用回原点指令找个原点,以后定位用绝对定位指令就可以做到这效果了。

网友E:
可以的,数据计算好,比较指令

网友F:
用绝对定位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用绝对定位就行了
上绝对式编码器  随时得到所在位置

网友G:
原点找到,绝对定位走就可以了,楼主

网友H:
绝对定位指令就行了;

楼主:
谢谢大家,能详细点吗?比如说需要什么?程序怎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H:
绝对定位指令就行了;
谢谢大家,能详细点吗?比如说需要什么程序怎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原点找到,绝对定位走就可以了,楼主
谢谢大家,能详细点吗?比如说需要什么程序怎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的,数据计算好,比较指令
谢谢大家,能详细点吗?比如说需要什么?程序怎么做?

网友I:
买本三菱PLC写信控制应用那本书,好好研究

网友I:
回复 网友I:
三菱定位控制

网友J:
楼主弄明白相对值和绝对值的区别就容易了。

网友K:
首先你得明白你要的300cm 是多少个脉冲,其次你确定你用绝对定位还是相对定位,然后就发脉冲让他动就好了。
记得要有回零程序~

楼主:
我真是笨,谢谢大家,我在研究研究

楼主:
我不希望工作点归零,而是不管工作点在哪,只要给他指令他就能向着指定目标行进直至到达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