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10):
我用TD400C给PLC设置日期和时间,总失败。提示说CPU无响应。TD地址1,CPU地址2.其他功能运行正常,只有TD里面的设置时间功能总失败,我错在哪里呢,求指教(里面应该有实时时钟,我用电脑下程序后,用PLC-实时时钟更改了CPU的时间,但断电再上电后,PLC的CPU时间又变了,因为程序里有显示CPU时间的程序,所以我知道,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里面没有电池的原因?)

网友A:
plc型号?一般来讲如果时间存不住就是没有电池。看看有没有外加电池的地方吧,或者在plc的设置中设为掉电保护的区域加上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A:
西门子200,CPU224,电脑与PLC连接,先读取PC时间,然后设置给PLC,断电,断通信电缆,再给PLC送电,发现时间跟设置的又不一样了,电池肯定没有,

网友B:
如果调用的是S7-200 PLC的时钟,这个时钟是用电容来保持的,掉电几十个小时还是保持住的,需要更长的时间保持可以加S7-200的电池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