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用Profibus接上ET200s后BF和SF闪烁,求帮助!

楼主(2015-04-10):
请教各位大侠。我组态时没有加上ET200S,S7-300的CPU上面的BF和SF没亮,一切正常。但是当我组态加上ET200S后,PLC CPU上面的SF常亮,BF1闪烁,同时ET200S上面的SF和BF常亮。我检查了PLC和ET200S上面的终端电阻,都拨到了正确的位置,不知道其它地方哪里出错了。

网友A:
请帖上模块诊断信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哥帮助。我今天把Profibus的两端接头拆开细看了一线,发现A、B两根线碰到一起了,导致无法通讯。现在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