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10):
求助

我看到一个200与三肯变频器的通讯程序写的16#0D MOV-B SMB89,可在以后的程序里看不到了,最后一个成为16#30 ,应该16#0D是结束符,为什么是16#30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助

我看到一个200与三肯变频器的通讯程序写的16#0D MOV-B SMB89,可在以后的程序里看不到了,最后一个成为16#30 ,应该16#0D是结束符,为什么是16#30呢

因为自由口通讯使用指令RCV来接收数据,RCV指令会根据SMB87来判断起始与结束字符。

而结束字符被设置在SMB89中,所以,程序中一定会有对SMB87的设置,完成这些基础的设置后,RCV指令会根据这些设置自动的做出判断,从而你在程序中只看到一次赋值。

注:上述描述针对于PORT0,如果是PORT1请查看其对应的特殊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