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10):
方框里的K,表示啥意思啊。支路的CT1P/16A是啥用啊。双电源是自动切换的还是手动的。

网友A:
楼房下线

网友B:
要看什么?这是消防用电双电源,很标准的,有问题吗?

网友C:
帮忙给你看这个图,你是有什么地方不明白吗?

楼主:
图中的方框K,是啥意思。支路的CT1P/16A是一个单匹空开吗?是干什么用的。双电源是自动切换的还是手动切换的啊。同时还有一开一闭辅助对吗。进线是两个4级的隔离,之后是双电源。

网友D:
K 应该是一个控制模块吧!
ATS只要在自动模式下就是自动切换的
在手动模式下就只能靠人工来切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什么?这是消防用电双电源,很标准的,有问题吗?
这个模块是啥作用,怎样控制的。

网友E:
K应该是双电源切换模块。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什么?这是消防用电双电源,很标准的,有问题吗?
这个模块是啥作用,怎样控制的。

方框中的“K”表示此位置上的电路属于控制(双电源)转换电路部分。

CT1P/16A是一个单极开关(应该为断路器,少画了一个X限定功能符号,也可能是其他类型的单极开关)。该回路为连接应急灯的控制回路(判断是否失电的信号回路)。

网友G(2019-01-30):
用于消防的。事故照明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