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

楼主(2015-04-10):
控制电机x,y,z三个方向上的运动还要控制摆动。x方向上速度可调,且三个方向上均能正反方向上运动,请问有多少输入输出点?分别是什么?新手自己弄了一个,相求大神给个对照。

网友A:
你这是什么电机?

网友B:
说清楚点儿才好回答吧!

网友C:
不够明白,,

网友D:
楼主的目的是使用三个马达做运动,并控制三个马达的正反转,也要控制其运转的速度对吧。
简单的控制系统可以使用一台PLC+三台变频器实现。
复杂的控制系统使用PLC+步进马达或者PLC+伺服马达实现。

该项目(或者说该实验)首先就是硬件选型工作,楼主打算选购什么品牌什么型号价格多少钱的硬件方案去实现呢?

网友E:
三个电机要正反转2*3=6至少要6点输出,要报警就再加一点,还有你的调速是怎样的控制方式你决定
输入点,2*3=6正反转的限位开关,启停各要一点如果电机的故障要反馈你又要加1*3=3点,要手动与自动切换又要加一点。
总的来说看你的设计功能,列表算出需求,再加20%的余量以利以调节或改善
+5

楼主:
回复 网友A:
x,y轴由马达带动滚轮沿导轨运动,z轴通过电机带动丝杠传动,角度摆动考虑用齿轮啮合完成。

楼主:
回复 网友B:
x,y轴由马达带动滚轮沿导轨运动,z轴通过电机带动丝杠传动,角度摆动考虑用齿轮啮合完成。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还要有一个喷头的角度摆动。要不您给推荐推荐?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E:
喷头角度的摆动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plc台达的

网友F:
6楼说的很明白了···
不
想
安
于
现
状
就
硬
着
头
皮
披
荆
斩
棘
、

网友D:
回复 楼主:
摆动角度建议使用步进马达驱动其相关的机械结构做角度摆动的控制。
PLC想控制步进马达驱动机械结构做摆动角度改变,需要进行接线并控制步进马达驱动器。另外步进马达如何进行控制机械结构进行调整摆动角度,是机械工程师必须承担的设计任务。

网友B:
什么电机?调速想用什么方式?还有控制要求或用途能再清楚点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x,y,z方向上各一个步进电机,要求x方向上电机能正反转且速度可调,y,z方向上电机能正反转,还要一个步进马达控制喷头角度摆动。速度控制拟用变频器。输入输出都有哪些?

楼主:
回复 网友D:
能帮忙做一下吗?有偿帮助也行。谢谢 ,急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给出具体方案吗?有偿帮助也能接受。谢谢

网友B:
看样子是要用四个步进电机么?输入输出点数六楼讲的很清楚了!用变频器控制速度?控制步进电机么?这个真不会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