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11):
正在学施耐德concept2.6,想做个温度跳变保护,就是温度跳变大于设定值,则保护不动作,不知道怎么弄,请各位大哥专家帮忙,小第在此谢谢了!

网友A:
温度跳变如何理解?
是规定一定时间段内的温度变化的数值对吧,比如10秒之内温度变化的数值不能大于30度对吧。
用计时器接通规定的时间段,然后在规定的时间内采集温度数值,并且进行比较,再输出比较结果。

楼主:
多谢你的回答,但是有一点不太理解,采集温度数值如何理解。如何实现?谢谢。如提问有不妥之处,请谅解,毕竟是新手。

网友A:
采集温度数值其实就是程序内使用指令读取模拟量通道或者通讯端口的通道进行采集。
因为温度传感器可以使用三种方法传输数据给PLC。一个是模拟量模块,另一个是使用通讯端口进行传输,还有一个不常用的手段就是温度传感器事先将信号转化成数字量,连接PLC的高速计数端口,然后使用PLC的高速计数端口进行采集数字量并转化成模拟量数值。

楼主:
多谢你的回答,可能我表达有问题,我像表达的是能实现当前采样值与上一采样值之差的计算吗?这个差值就是跳变的保护值。谢谢。

楼主:
上一个周期和本周期这两个定义如何用程序实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