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单求助

楼主(2015-04-11):
大师们,因为是菜鸟,所以一直发求助帖,真是不好意思,今天又两个问题请教各位大师:
1:哪位大师有没有做过三菱FX2N用上位机分别写入数据位、波特率、校验位和停止位汇入到通信格式字D8120这样的工程,可否发个这方面的工程让我这个菜鸟参考一下或提出思路。
2:在浮点数中,我想只保留两个小数值,这程序怎么写?
谢谢指点

网友A:
1、在通讯没有建立起来时,需要使用编程软件设定或者在PLC程序中设定D8120的值,所以所谓在上位上去设定D8120基本上也就是使用编程软件。
2、将浮点数的值乘以100,然后转换为整形数,接着转换为浮点数,除以100.0。不知道这样做的意义何在?如果是使用触摸屏等上位机显示的话,那么只需要设定小数点后2位就可以了。

网友B:
看来赏分要给楼上的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来赏分要给楼上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1,我这是一个成型的模块形式设备,做从站的设备不一样,客户不一定懂得计算通信格式字,但能让客户自己根据各种从站的通信参数去写入数据位、波特率、校验位和停止位,这样才能做到灵活应用。
2,因为我这浮点数的值是百分比计算值,比较的精度太高会造成控制值波动太大,只要2位小数点也能达到我的控制目的,所以,,,,,,,,,,

网友D:
以前做过,PLC加装RS232通讯模块,再用电脑编写VB程序,把你定义好的D,M,x,y写进VB进行了!

网友E:
vb 通讯的例子程序 网上很多的。

网友F:
刚才做了一个小程序测试了一下,读写D8120都没问题,用SC-09编程线,利用三菱的通讯协议,完全可以读写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