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11):
程序无法下载,因为端口空白不能选择,不能安装

网友A:
电脑会弹 添加新硬件吗?

网友B:
如果是usb的那么找具体芯片的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C:
USB驱动问题。
如果电脑系统问题,只能重新安装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安装驱动时,显示安装成功,用起来端口空白,无法下载

网友A:
换个USB接口 会提示新硬件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脑都换过,WINDOWS7  64位就是不行

网友B:
问问他的售后看有没有64位的驱动吧,看样子驱动有问题。
或者xp试试,看软件和数据线都没问题那就是64位的问题了。

网友A:
屏是好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xp系统是好的。什么问题都没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xp系统是好的。什么问题都没有
那就是它的驱动对win7 64位支持有问题,如果能够知道驱动芯片的具体型号也能自己驱动。

楼主(2016-02-27):
用最新的软件,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