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温度控制模块

楼主(2015-04-11):
本人想用三菱的温度控制模块做温度控制,K型,驱动SSR,4路控制。请问用什么规格的模块?(主要问题)

另外问一下FX2N-4AD-TC是检测模块还是属于控制模块,我看手册好像比较适合用来检测温度,如果用这个模块做控制行不行?行的话PID什么的怎么弄?(次要问题)

网友A:
编程,不过没有内置自整定PID,相比其它plc不够方便

网友B:
FX2N-4AD-TC是温度输入模块,K型热电偶输入的
你的SSR固态继电器能够接收模拟信号的(有一种只控制通断的)可以加FX2N-4DA模拟量输出控制,温度更精准

网友C:
三菱的04AD-TC只能检测温度,不带PID自整定功能,如果需要自整定的话需要自己PLC写程序。我之前有发过一个网址:http://www.dqjsw.com.cn/dianqi/zhuanti/sanlingPLC/115514.html,你可以参考参考,附带之前一位论坛朋友的提问帖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01906&page=1
如果你的PLC品牌可以换的话,建议用台达的,台达的04AD-TC带自整定功能,我之前的一个帖子,附带04AD-TC说明书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01928

网友D:
     FX2N-4AD-TC是温度检测模块,传感器是热电偶,PID是必须的.

楼主:
我用的PLC是FX3U-16MR,继电器输出的,所以用4AD-TC是不是要改成晶体管输出的,这样可就麻烦大了。
除了这个模块还有说明模块适用控制温度呀。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用的PLC是FX3U-16MR,继电器输出的,所以用4AD-TC是不是要改成晶体管输出的,这样可就麻烦大了。
除了这个模块还有说明模块适用控制温度呀。
   不是一回事,你搞混淆了.

   继电器输出是开关量.
   模拟量模块是模拟量,不冲突.
   4AD-PT是铂热电阻温度检测模块.

网友E:
三菱FX的还有个FX2N-2LC以及FX3U-4LC的自带控制的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C:
现在赶着出货,没办法换PLC,否则早就换掉了。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E:
求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因为我要控制的SSR是DC电压控制的

网友F:
4AD-TC只是测温度的;
FX2N-2LC是带控制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求指点
FX2N-2LC和FX3U-4LC这个有手册的,你可以看下他们的手册。

楼主:
回复 网友E:
4LC成本高出很多呀。

网友C:
我控制温度都是选晶体管的,高速输出,继电器的也能达到要求吗,求科普!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三菱官网只能下载到2LC的,没有4LC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控制是可以控制,但是具体的怎么控制要问大侠。

网友C:
回复 楼主:
我知道能控制,但是问题能不能达到控制要求,我怕继电器输出的反应太慢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三菱官网只能下载到2LC的,没有4LC的
FX3U-4LC日本三菱网站上有英文的手册。

网友G:
有晶体管更好 没有继电器的也行  关键还是看你控制精度。现在还有温控器是直接继电器输出的呢

网友H:
fx2n-2AD是什么模拟模块

网友F:
回复 网友H:
2AD是2通道模拟电压/电流信号输入模块;

网友H:
跟三菱专用的温度FX2N-4AD-TC 4      FX2N-4AD-PT 4  区别大吗
新手

网友I:
我用的是FX1N和fx1n-2ad模块做的温度控制   采集温度部分没问题  不要求太精确  但是通过PWM控制固态继电器就不会了,程序怎么写  还有接线(输入是不是+接24V  —接COM口还是GND?  还有输出控制加热棒是不是要接个电源  用PLC自己的电源可不可以   我的加热棒是24V的。)  楼主是怎么接的?

楼主(2015-06-09):
引用 网友I:
我用的是FX1N和fx1n-2ad模块做的温度控制   采集温度部分没问题  不要求太精确  但是通过PWM控制固态继电器就不会了,程序怎么写  还有接线(输入是不是+接24V  —接COM口还是GND?  还有输出控制加热棒是不是要接个电源  用PLC自己的电源可不可以   我的加热棒是24V的。)  楼主是怎么接的?
FX1N的模块我没用过,我的这个模块当时用PWM控制感觉写的程序不太好,温度控制偏差很大。后面也就不了了之了。
可以加我QQ一起探讨啊。2319298661

楼主:
回复 网友H:
你是说你发的这两种温度模块的区别?温度探头的差别

楼主(2016-01-19):
回复 网友B:
你好,请问用4AD-TC检测温度,然后用4DA输出4-20mA控制SCR要怎么做呀?

网友J:
回复 网友C:
都没有认真看别人的帖子

网友K: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用4AD-TC检测温度,然后用4DA输出4-20mA控制SCR要怎么做呀?
我们这里有台设备温度控制部分使用的是宇电的AIJK系列三相移相/周波过零可控硅调功触发器,它可以接受4-20ma信号,控制固态继电器调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