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电表

楼主(2015-04-11):
如何调机械单相电力表

网友A:
说清楚要调什么?偷电吗?里面的电流线圈剪断一两圈就可以了,不是内行加细心的看不出,别说是我教你的,我不想喝茶

楼主:
你试过了吗,怕减少了走得更快

网友B:
机械电度表内部没有可以直接进行调整的部件,因为出厂的时候已经规定死了所有的参数。
楼主这是想歪门邪道吗?不得的吧。

楼主:
不管怎么想,起码弄明白一个知字,

网友C:
回复 网友A:
没用的,电力系统里面还有一套监测设备的,你调了电表也没用。PS:我曾经为了这个咨询过电力系统内部员工。
另外要是被抓到,罚款罚死你!!

网友D:
no zuo no die

网友E:
不是不能拆吗?一根进去不就不跑了吗

网友F:
机械电表你倒着接不就倒了嘛。

楼主:
线接来接去多麻烦

网友G:
是可以调的
不然校验调整怎么办!

网友H:
这个会调又没用的,又不是计量局的。

网友I:
LZ是想偷电,还是干嘛?

网友J:
好像有铅封吧?拆过会被发现的……

网友K:
楼主想干嘛啊,那么多人都在猜测着呢

楼主:
好奇而已?你不想知道吗

网友L:
不知想怎么调,电度表里有一个分流,可以调整快慢。上面说了,去掉几匝电流线圈确实可以使表慢走。

网友M:
把火线连片拆掉,电表就不转了。

楼主:
这些都明白,想知道正规调效方法

网友N:
5A的表换成2.5A的计数器,盘转的不慢但度数少一半,不是专业的很难发现,但一经发现会重罚的。

楼主:
5A的电表最坑人,用电5A之内正常计量,超出5a就不准了,电流越大误差越大,

网友N:
正规调要用仪器的,表内有微调装置如果差的多可调整磁铁间隙或角度。

楼主:
以前的电表大多是2.5更坑得厉害

楼主:
引用 楼主:
以前的电表大多是2.5更坑得厉害
弄明白了,虽然没必要

网友O:
现在偷电可是要不得,监控很先进的。

楼主:
那是,机械表淘汰了,先新装的多数纯电子表

网友P:
该帖,若是为前面有的网友所述目的,则该论坛是禁止讨论的。
若为校表,则有专门的仪表、校验台,和专门工作人员。

网友Q:
引用 网友C:
没用的,电力系统里面还有一套监测设备的,你调了电表也没用。PS:我曾经为了这个咨询过电力系统内部员工。
另外要是被抓到,罚款罚死你!!

你说的是电子式智能电表!机械表没那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