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11):
现有一台ABB 型号ACS 550,上电后过2秒左右,报故障18,查说明书是内部故障。监测传动的内部温度热敏电阻断开或短路,但是不知道ABB的热敏电阻在哪里,请问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A:
多大功率的啊,功率不同热敏电阻也不一样啊,550小功率的热敏电阻都是集成到模块里的吧,实在找不到,你查一下模块资料看看有没有集成热敏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是11KW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手里只有5.5KW的,没有11KW的,不过我在网上查了下,电源驱动板造型差不多,模块应该也是英飞凌的,热敏电阻应该也是集成到模块里的

网友B:
大功率的应该在散热器上边按着

网友C:
0110温度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