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11):
GP477和富士NJ系列PLC的RS4通信模块怎么接线?富士NJ系列PLC的RS4模块是RS485通信模式,分别有SDA.SDB.RDA.RDB.SG.FG这几条接线,请教大侠GP477那边要怎么接线?

网友A:
PROFACE GP477的是USB接口的吧,买一个RS232转USB的方便

网友B:
不要乱讲;
GP477老款上面是没有USB的,而且就算有与PLC通讯也不会使用USB口的;
GP477PLC通讯口为25PIN的,有现成的连富士NB/NJ的通讯电缆;

网友B:
这是GP477R上与PLC通讯的端口对应的针脚定义图;

网友C:
引用 楼主:
GP477和富士NJ系列PLC的RS4通信模块怎么接线?富士NJ系列PLC的RS4模块是RS485通信模式,分别有SDA.SDB.RDA.RDB.SG.FG这几条接线,请教大侠GP477那边要怎么接线?
如图
暂时上传不了图片。。。

楼主:
首先多谢两位版主!GP477R的通信端口定义我也看到了,但是还是不明白,就是相同的接在一起就可以了吗?把1.6.10.11.15.16和富士通信模块接起来就可以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首先多谢两位版主!GP477R的通信端口定义我也看到了,但是还是不明白,就是相同的接在一起就可以了吗?把1.6.10.11.15.16和富士通信模块接起来就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