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

楼主(2015-04-11):
哪位能帮我解释一下逆变原理或过程,谢了!

网友A:
看你用什么方式逆变了,如220/24变压器,你在二次侧接24VAC,电源侧就有220VAC这也是逆变
如用24VDC电池供电源做逆变220VAC那就复杂点了,通过逆变器的控制

网友B:
这个问题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解释清楚的,先百度下基础知识,再来问具体的才好回答。

网友C:
观词知意。

网友D:
逆变针对的是整流而言。整流是把交流电变换成直流电;逆变就是反过来,把直流电变换成交流电。原理就是通过换流元件(电子开关),通过同步的交流电源相位触发环节,控制电子开关的占空比,实现电压和电流的变换。具体的内容,就去看电力电子技术的教科书解惑吧。

楼主:
哦,看来还是学的浅陋,谢各位了,我一定会努力搞明白的。谢谢了!

网友E:
   整流:
       把交流电变成直流电的.交直流两用收音机.
   逆变:
       把直流电变成交流电.简单典型的是背着个电瓶到处去电鱼的那个玩意.

网友F:
逆变就是把直流电变为交流电。

网友G:
赞同4楼主的说法。

网友H:
逆变,其实就是按频率关开的开关

网友I:
看看变频器的原理图。

网友J:
正常是AC-ac-DC逆变反过来看。

网友K:
引用 网友E:

   整流:
       把交流电变成直流电的.交直流两用收音机.
   逆变:
       把直流电变成交流电.简单典型的是背着个电瓶到处去电鱼的那个玩意.
这个比喻好,哈哈